[8/16-bit MCU] 8位机的SPI总线问题

楼主(2013-10-29):
用的是S08DZ60
// SPI 发送接收数据
byte TransmitterSpi(byte cData)
{
   byte rdata;
   SPID=cData;
   while(!SPIS_SPTEF);
   while(!SPIS_SPRF) ;
   rdata=SPID;
   return  rdata;
}

cData是发送的数据 返回值是接收的数据 每当插上BDM调试时都没有问题,一旦拔掉BDM重启电源,程序就卡死在   while(!SPIS_SPRF) ;  了,很奇怪,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看到你在***上同样的问题了,我已经在上面作答了.大体上对你的程序没有动, 只是对代码顺序进行了修改.
byte TransmitterSpi(byte cData)
{
   byte rdata;
   while(!SPIS_SPTEF);
   SPID=cData;
   while(!SPIS_SPRF) ;
   rdata=SPID;
   return  rdata;
}

楼主:
谢谢 按您的方法好使了

网友A:
好的,对你有帮助就是我们的目的。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