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67过-0.5V,有人试过吗?

楼主(2013-10-29):
资料上的极限是可以过-0.5V

不知道行不行,我想用来做交流采样,我只要过-0.5V,,当然前面有时可能超过到-1V ,这样会损坏吗?

过负电压时,要用负电源供电吗

还有,最小0.5mV能过吗?

网友A:
最好用双电源供电,避免产生串扰,或者用负压模拟开关,比如SGM3717之类,最大可以通过-2V的负压而不产生串扰。
0.5mV,能否通过要看你后面的负载,4067导通内阻几百欧姆,用电阻分压原理就可以计算出衰减了多少。
单电源下一般可以通过-0.3V,再大就容易产生串扰。

楼主:
各位大侠,有16路,能过交流的模拟开关推荐吗

有的话,我就可以选选择信号,再处理,,,而不用先处理再选择。。可以省事很多。。

网友A:
有16选1的模拟开关,比如SGM4508,导通内阻典型值6欧姆,要过交流有两种设计方法,一是用双电源,最省事效果最好,二是单电源供电,交流信号叠加上直流偏置,电路会多不少元件。

网友A:
你用的CD4067也是16选1,只是导通内阻大些,而设计应用上就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16选1的模拟开关,比如SGM4508,导通内阻典型值6欧姆,要过交流有两种设计方法,一是用双电源,最省事效 ...

谢谢

请问下,你有SGM4508资料吗,我百度了下,找不到相关资料

这个接负电源就能过负电压吗

网友A:
SGM4508的资料还没有放大官网上,我这里贴上来供参考吧
双电源供电,就可以完美通过负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GM4508的资料还没有放大官网上,我这里贴上来供参考吧
双电源供电,就可以完美通过负压。 ...

官网上都没找到这个型号,估计难买啊

不知道还有其它替代型号么

网友A:
SGM打头的芯片,供货没问题,官网上看到的器件型号,至少会滞后实际芯片量产一年以上,国内的商业环境,不说大家也清楚,抄袭成风,这种滞后公开发布新产品的做法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