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密码锁,如何输入密码显示****

楼主(2013-10-29):
求教啊,就是无论输入什么密码都是显示****,密码正确就能进去,错误就进不去

网友A:
监测到按键就显示*,然后判断密码。
(不知如何答)

网友B:
与正常按键输入显示区别在于不显示具体数字而已

网友C:
你是想实现这个功能还是咋的?想实现这个功能行简单。输入的数字,这段程序显示时改变一线就可以了

网友D:
按一个按键,你就显示一个*,当按够的你密码数后,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