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距离无线通信方案求助

楼主(2013-10-29):
利用甚低频电磁波实现超远距离的无线通信方案,或者是遥控方案,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申请执照才能用,而且甚低频频段并不是对普通民用开放的频段,能不能申请的下来,要看你的具体应用以及后台和肯投入的资源了。
甚低频也就是超长波电台是差不多上百年的技术了,目前主要是军用,与水面下的潜艇联络。

网友:
无线电遥控常用的载波频率为315mHz或者433mHz,遥控器使用的是国家规定的开放频段,在这一频段内,发射功率小于10mW、覆盖范围小于100m或不超过本单位范围的,可以不必经过“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审批而自由使用。我国的开放频段规定为315mHz,而欧美等国家规定为433mHz,所以出口到上述国家的产品应使用433mHz的遥控器。这是百度上的资料。你需要的超长距离无线通信方案或遥控方案是用在哪里,我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门解决无线传输方案的公司,主要包括无线音频传输、无线视频传输、无线数据传输等等,若是能帮上你,可打我电话18923757550刘玫

网友B:
通信距离的远近主要跟发射功率,发射和接收天线的增益有关系。另外跟接收设备的接收灵敏度有关系。接收灵敏度主要是看你的调制方式和射频信道的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