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我在进行dsp软件仿真的时候一直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3-10-29):
Error: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1,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Can't Run Target CPU: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2,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Error: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Error: Can't write to data memory 0x950, check memory config [-2184]

软件仿真的时候是不是必须用仿真器连接板子????

网友A:
你查memory0x950   看看.map文件或者CMD文件
无法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memory0x950   看看.map文件或者CMD文件
无法写入

这个在那个文件里面查找呢,因为是第一次软件仿真不太懂啊!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那个文件里面查找呢,因为是第一次软件仿真不太懂啊!谢谢啊

看看.cmd文件

网友B:
查看工程文件夹下DEBUG里面的MAP文件,看看对应的数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