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如何直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3-10-29):
我现在有一个24V2A的57步进电机,但是没有驱动器,想用stm32模拟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这样可以么?因为stm32芯片引脚是3.3V的,步进电机是24V的,所以能给一个转换电压的电路吗?谢谢了~~~

网友A:
直接驱动是指不用电压电流放大么? 那样的话好像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驱动是指不用电压电流放大么? 那样的话好像没办法....

不是指不用电流电压放大,是指不用市面上卖的那种步进电机驱动器,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放大电压和电流,因为模电没学好。。。

网友A:
有很多选择.
最方便的是选一个专用的步进电机驱动IC.
然后可以考虑某些半桥驱动器或全桥驱动器取决于你的电机.
再然后还可以用分立元件构成半桥或全桥驱动器.

网友B(2013-12-26):
24V2A 用L6205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