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是如何下载程序的?

楼主(2013-10-29):
GD32F103是否支持用st-link下载程序呢?请教一下。

网友A:
传统的arm下载工具统统可以。jlink,ulink等等都行的。STlink也可以的,不过用由于ID不能识别,所以下载的时候不能识别ID其他都正常

网友B:
可以的,你应该先试试在发帖子的

网友C:
支持的,貌似就是芯片ID不一样

网友D(2013-12-24):
完全兼容,必须支持

网友E(2020-08-26):
用MDK下不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