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解,LPC2138仿真问题

楼主(2013-10-29):
为什么同样地程序,相比RAM下调试与FLASH下调试,RAM状态下程序慢的多,仿真器为J-LINK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不会的

发现是这样的LPC2138片内SRAM是32K,在RAM调试模式下,从0x40000000开始把SRAM分成4k,4k时,运行速度正常,把SRAM分成16k,12k速度就慢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