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疑问

楼主(2013-10-29):
NMOS管疑问
一般对于NMOS管,当G端加高电位时,DS间导通,低电位时,DS间截止,但我在仿真时发现不对劲,如图所示:
1。左边当开关打开时的Ug=1.51V意味着是Bss138的开启电压吗?
2。左边当开关打开DS间应该是截止的呀!为什么Id=4.71mA,难道DS间导通了吗?求解?
3。右边DS间是饱和导通了吧?

网友A:
好多东西都没弄懂,仿真有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东西都没弄懂,仿真有何用

就是弄不懂才找高手解答,能指点一下吗?谢谢!

网友A:
1. 打开开关的1.5V应是“残余电压”,不意味着“开启电压”
2. 这个残余电压使得它可能不是完全截止
3. 应该是完全导通了

别到处找“高手”了,这类问题最好自己弄弄

网友B:
“NMOS管,当G端加高电位时,DS间导通,低电位时,DS间截止”

这就错了  是GS之间的电压

第一和第二种情况,我怀疑是寄生电容搞的鬼,你给门极并联一个10k的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打开开关的1.5V应是“残余电压”,不意味着“开启电压”
2. 这个残余电压使得它可能不是完全截止
3. 应 ...

你好!谢谢您的回复!看模电基础很难学懂mos管,请问有没有什么学懂mos管的基础方面的书,能介绍几本吗?我找很久也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管,当G端加高电位时,DS间导通,低电位时,DS间截止”

这就错了  是GS之间的电压

您好!谢谢指教!我按您的要求在GS之间并了一10K电阻,请看图!左边开关打开时貌似DS截止;右边开关闭合时也貌似DS导通,但问题是好像Id不等于Is,为什么?求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指教!我按您的要求在GS之间并了一10K电阻,请看图!左边开关打开时貌似DS截止;右边开关闭合时 ...

果然都是寄生电容的问题;
至于测量的电流不相等  我是真不知道

不过,PRobe4电流和PRobe5的电流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都是寄生电容的问题;
至于测量的电流不相等  我是真不知道

Siderlee,我把S极单独接地就可以了,可以看出是仿真软件有点问题。请看下图:

网友C:
初学模电不要碰仿真,仿真是对模电已有相当基础的人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iderlee,我把S极单独接地就可以了,可以看出是仿真软件有点问题。请看下图:

这软件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软件是什么啊。。。

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