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是什么电路板

楼主(2013-10-29):
这种电路板叫什么名字啊,哪边有做的。

网友A:
金属基,类似铝基板一样的

网友B:
铝基板
放狗搜 可以做的厂家,出来一堆,自己选个电话聊聊,基本就OK了

网友C:
和我以前覆铜板镀银的效果一样。

网友D:
应该就是铝基板。

网友E:
這個是電源??

网友F:
专门用于大功率设备的铝基板PCB,很多PCB厂都能做,在网上搜,大把。

楼主:
请问做这样的板子可以用protel画的PCB板吗?

网友G:
怎么画这种板啊

网友H:
有点像大功率LED板

网友I:
铝能上锡吗?

网友J:
张知识了还没有见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做这样的板子可以用protel画的PCB板吗?

画图没区别的

网友L:
一样的PCB,自己选材质,例如FR4,Rogers4003 Rogers4350,铝基板.Taconics

网友M:
喷锡板,都有做的。

网友N:
清晰的玻璃纤维纹路说明这是普通的环氧电路板,只是没上阻焊绿油而已。

网友O:
这个貌似很贵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