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直插灯珠焊接死灯

楼主(2013-10-29):
刚刚一位朋友,忘记问姓名了:L,他说他们最近有一批灯珠在焊接完成后,存在大批量的死灯状况,具体的焊接条件和之前的一样,焊接参数也没调整,此批灯珠的焊接不良率达到了8.6%左右。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同一种型号啊,长期供货的,只有这一批出现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状况吗?

楼主:
从他跟我讲的条件可以看出,他们公司还是比较大的工厂,工艺条件是完全没有更改的,所描述问题可以发现,只有这一批发现特别高的不良率

网友A:
焊接温度?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温度?静电?

焊接条件没有改变,他们工厂一直是用235℃±5℃焊接,且浸锡时间不超过5 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温度?静电?

工厂所有设备有基地,工厂并有静电检测仪

网友B:
呵呵··不知道实际情况没有发言权··但我倒是多期待结果的··像公司经常遇到类似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到处找高人指点··结果发现其实都是自己一些低级失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知道实际情况没有发言权··但我倒是多期待结果的··像公司经常遇到类似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到 ...

有的是,有的不是,也有因为封装厂做这个专业,把责任推到使用工厂的,因为使用厂家不是做这个,对这个不专业,往往是封装厂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楼主: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
原材料供应商更换了合金线,本来是用金线作业的,用合金线作业前有测试金线的拉力及推力;拉力及推力经过测试是OK的没有问题,金球的推力未测试。此灯的不良现象是合金线金球与电极脱落。
这个问题是我问了好久才问出来的,因为没有样品,只能靠自己一个一个问题问出来

网友C(2013-11-29):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样,
原材料供应商更换了合金线,本来是用金线作业的,用合金线作业前有测试金线的拉力 ...

厉害

网友D:
金球推力没做,那么残金有没有都是不知道啰?这明显制程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球推力没做,那么残金有没有都是不知道啰?这明显制程有问题了~~

兄弟真专业啊,一说就知道: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