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io位操作

楼主(2013-10-29):
#define KEY2 PE3        比如这个语句可以吗,或者PE3应该怎么取。我这么直接预定义的话,调用KET2时候编译会报错。

网友A:
看你的编译器定义,与STM8S无关。

STM8S的汇编本身是有位指令操作的,你可以自定义,也可以用现成的。
在STM8S的库下面有个文件叫STM8S.H,里面已经帮你写好了。你可以直接调用
/*============================== Handling bits ====================================*/
/*-----------------------------------------------------------------------------
Method : I
Description : Handle the bit from the character variables.
Comments :    The different parameters of commands are
              - VAR : Name of the character variable where the bit is located.
              - Place : Bit position in the variable (7 6 5 4 3 2 1 0)
              - Value : Can be 0 (reset bit) or not 0 (set bit)
              The "MskBit" command allows to select some bits in a source
              variables and copy it in a destination var (return the value).
              The "ValBit" command returns the value of a bit in a char
              variable: the bit is reseted if it returns 0 else the bit is set.
              This method generates not an optimised code yet.
-----------------------------------------------------------------------------*/
#define SetBit(VAR,Place)         ( (VAR) |= (u8)((u8)1<<(u8)(Place)) )
#define ClrBit(VAR,Place)         ( (VAR) &= (u8)((u8)((u8)1<<(u8)(Place))^(u8)255) )

#define ChgBit(VAR,Place)         ( (VAR) ^= (u8)((u8)1<<(u8)(Place)) )
#define AffBit(VAR,Place,Value)   ((Value) ? \
                                   ((VAR) |= ((u8)1<<(Place))) : \
                                   ((VAR) &= (((u8)1<<(Place))^(u8)255)))
#define MskBit(Dest,Msk,Src)      ( (Dest) = ((Msk) & (Src)) | ((~(Msk)) & (Dest)) )

#define ValBit(VAR,Place)         ((u8)(VAR) & (u8)((u8)1<<(u8)(Place)))

#define BYTE_0(n)                 ((u8)((n) & (u8)0xFF))        /*!< Returns the low byte of the 32-bit value */
#define BYTE_1(n)                 ((u8)(BYTE_0((n) >> (u8)8)))  /*!< Returns the second byte of the 32-bit value */
#define BYTE_2(n)                 ((u8)(BYTE_0((n) >> (u8)16))) /*!< Returns the third byte of the 32-bit value */
#define BYTE_3(n)                 ((u8)(BYTE_0((n) >> (u8)24))) /*!< Returns the high byte of the 32-bit value */

/*============================== Assert Macros ====================================*/
#define IS_STATE_VALUE_OK(SensitivityValue) \
  (((SensitivityValue) == ENABLE) || \
   ((SensitivityValue) == DISABLE))

/*-----------------------------------------------------------------------------
Method : II
Description : Handle directly the bit.
Comments :    The idea is to handle directly with the bit name. For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RAM area descriptions (example: HW register...)
              and the following command line for each area.
              This method generates the most optimized code.
-----------------------------------------------------------------------------*/

#define AREA 0x00     /* The area of bits begins at address 0x10. */

#define BitClr(BIT)  ( *((unsigned char *) (AREA+(BIT)/8)) &= (~(1<<(7-(BIT)%8))) )
#define BitSet(BIT)  ( *((unsigned char *) (AREA+(BIT)/8)) |= (1<<(7-(BIT)%8)) )
#define BitVal(BIT)  ( *((unsigned char *) (AREA+(BIT)/8)) & (1<<(7-(BIT)%8)) )

/* Exported functions ------------------------------------------------------- */

#endif /* __STM8S_H */

网友B:
不行的,STM8的GPIO和其他的MCU有点不同,
GPIO的状态主要分输入和输出,由DDR寄存器控制,输出时由ODR寄存器控制输出状态,
输入时从IDR获得IO口状态,不能反过来。
还有具体的就得看文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