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8 探索定时器模块之RTC】

楼主(2013-10-29):
RTC特征:
1. 独立电源供给,上电复位以及32KHz的晶振
2. 32位的带回滚保护的计数器及32位报警 【这里应该是报警寄存器吧,待仔细看后面内容】
3. 16位,可以在从0.12ppm到3906ppm之间进行校正并带补偿的预分频器。
4. 寄存器写保护
5. 1Hz方波输出 【大家有在实际应用中,有用到这个1Hz方波的吗?】

由电池供电,计数器由32.768KHz的时钟驱动并可以提供给外设,这个时钟信号只能源自外部晶振。 RTC有自己的模拟上电复位模块,在RTC上电时可产生复位信号,来初始化RTC所有的寄存器。
【注意,32.768KHz的时钟晶振在上电复位后是被禁止的,要通过软件使能!!】

闹铃功能 闹铃寄存器允许RTC在一个预设的时刻点上产生中断,32位的闹铃寄存器在每增一秒时都与32位的秒寄存器 比较,当比较匹配时,SR[TAF]将置位。 在page1130上有"写闹铃寄存器可以将闹铃标志位清掉,这通常是下一个闹铃值,尽管写入值小于秒寄存器的值。"
【问题: 这句,The time alarm flag cannot otherwise be disabled, although the interrupt it generates is enabled or disabled by IER[TAIE]。这句的中文如何翻译和理解? 是说SR[TAF]不受中断是否使能的限制吗,即使禁止中断,比较匹配时,SR[TAF]也会置位吗?】

RTC使用相对简单,先写这么多~

网友A:
读书不求甚多,只要理解就好啊,楼主加油!!

网友B:
1hz方波用来准确计时吧

网友C:
32位的带回滚保护的计数器?带回滚是什么意思?

网友A:
“The time alarm flag cannot otherwise be disabled, although the interrupt it generates is enabled or disabled by IER[TAIE]”这句话,应该结合前文,一起来理解,我是这样理解的:当Alarm flag 产生后,通过写time alarm register,来清除flag,当写入的值,小于time seconds register值,就使得time alarm flag不能被触发或使time alarm 功能禁止,即使其中断使能位IER[TAIE]使能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time alarm flag cannot otherwise be disabled, although the interrupt it generates is enabled o ...

秒寄存器是一个单纯的向上计数器,那么设置time alarm register就不能小于秒寄存器,若小于,则永远不可能触发了,是这样吧~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D(2014-09-16):
我设置time alarm registe 寄存器时间似乎不怎么管用,设了1和10,大概总的等个10几秒才能进一次中断,这大概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