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继承问题

楼主(2013-10-2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仅仅是数据,没有调用A类中特有的方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不可以的,对于A类来说,根本不知道B类的m_b变量为何物。

网友C:
这种强制类型转换会导致未定义行为,只是看似能用。

网友D:
应该用法是可以,但是不能访问B类中的变量,当你把B类当做A类来操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