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面试题

楼主(2013-10-29):
int func(unsigned int n)
{
    if(n == 1)
        return 0;
    if(n % 2 == 0)
        return 1 + func(n/2);
    int x = func(n + 1);
    int y = func(n - 1);
    if(x > y)
        return y+1;
    else
        return x+1;
}
这种的算法复杂度如何计算呢?

网友A:
估计是log(N)

网友B:
算法导论有介绍哦,可以画出树状图,计算出来的, 不是一脑子就拍出来的.

网友C:
og(n)
下限很好证明,取n=2^k即可。
上限是log(n)要一些技巧。假设T是以上函数的复杂度,那么递推式是T(2k)=T(k)+1, T(2k+1)=T(k)+T(k+1)+3。
当k=2t的时候,T(2k+1)=2T(t)+T(t+1)+7。当k=2t+1的时候,T(2k+1)=T(t)+2T(t+1)+7。
令S(n)=max(T(1),...,T(n))。那么可以通过归纳法证明3S(t+1)+7 >= S(2k+1)。而对于偶数,3S(t+1)+7 >= S(2k)显然成立。这样的话S就满足一个下面的一个形式:S(n)<=3*S(ceil(n/4)) + 7。这样的话直接有S(n) = O(log(n)/log(3/4))=O(logn)。由于T(n)<=S(n),T(n)=O(logn)

顺便log(n)/log(3/4)是一个S(n)的一个挺精确的估计。

网友D:
难度还是有的

网友E:
比较基础

网友F:
百度的待遇还是相当给力的

网友G:
百度还是很值得一去的

网友B:
今年百度招的人好像也不多

网友H:
很有水平的试题

网友C:
还有没有更多的百度面试题

网友I:
这个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A:
如果是计算机专业该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