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MOS开关原理

楼主(2013-10-29):
当A点有高电平时,Q2导通,B点为低电平,这时Q3怎么会导通呢?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原理,请高手分析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呢?

在压缩包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压缩包里面

打不开,乱码

网友B:
图就不能直接贴出来? 下载再打开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就不能直接贴出来? 下载再打开很麻烦的....

请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B:
图上找不到你说的A点B点......
不过电路非常简单,Q2是一个反相器,Q3是反相/驱动. 当BEEP输入为高时,Q2导通,Q3栅极为低电平,Q3关闭. 当BEEP为低电平时, Q3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找不到你说的A点B点......
不过电路非常简单,Q2是一个反相器,Q3是反相/驱动. 当BEEP输入为高时,Q2导通, ...

非常感谢您好的回复,这样看低电平导通,岂不是MOS管每个脚都为低电平了呀

网友B:
不是每个脚都为低电平. 栅极为高电平时,漏极为高电平; 栅极为低电平时,漏极为高电平. 它们总是相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上找不到你说的A点B点......
不过电路非常简单,Q2是一个反相器,Q3是反相/驱动. 当BEEP输入为高时,Q2导通, ...

图中是PMOS,BEEP输入为高时Q2能导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中是PMOS,BEEP输入为高时Q2能导通吗?

没注意看型号.....
原来是PMOS呀.....:L
如果源极接地,应该用NMOS呀...居然是PMOS,太意外了.
如果是PMOS....算我没说吧......

网友B:
为什么用PMOS呢? 这种电路只有选NMOS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型号.....
原来是PMOS呀.....
如果源极接地,应该用NMOS呀...居然是PMOS,太意外了.

嗯,如果是NMOS你的分析是对的

网友B:
如果是PMOS,你的BEEP信号应该给出负电压才行...而且VCC应该是负电压.
不过如今这年头,这些都不太可能是负的呀.....

网友D:
还要去翻翻书,再仔细看下p沟道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