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pnp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10-29):
如题,在proteus中仿真结果是输入输出完全一致,是电压跟随的作用么?这个电路是在线阵CCD模拟电压输出端口发现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输入输出完全一致"应该不是吧?至少输出比输入高Vb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完全一致"应该不是吧?至少输出比输入高Vbe

我也这么觉得,是因为我没有用具体型号的pnp么?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完全一致"应该不是吧?至少输出比输入高Vbe

是一样的,换了个8550,仿真也是不变的

网友B:
这个也需要仿真吗?想想就知道了。
难道需要仿真2个电阻串联和并联吗?

网友C:
赞同5楼,虽然有些生硬
楼主的结果正是“射随器”的价值所在

网友D:
射极输出器,,约等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需要仿真吗?想想就知道了。
难道需要仿真2个电阻串联和并联吗?

大神我错了。。。小弟刚学习

网友E:
开关作用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换了个8550,仿真也是不变的

你的示波器是交流耦合的。
所以输入和输出的波形是一样的,数值是不同的。把鼠标移上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换成直流耦合,然后把2个通道的0调到同一高度,就可以看出差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示波器是交流耦合的。
所以输入和输出的波形是一样的,数值是不同的。把鼠标移上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

是一样的,结果还是这样。
是射极跟随器的意思

网友:
只是电流放大了。

网友G:
射极跟随器。 直流偏置相差Vbe。

网友H:
有比较多的人喜欢拿这个电路来做“隔离”...,来防止一些外部的信号直接输入到CPU的IO口,那样IO口就比直接相连安全高很多。
如果想做的比较好,就用反相,再反相的方法,但是反反相的方法,对波形的占空比有所改变,占空要求精确的地方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比较多的人喜欢拿这个电路来做“隔离”...,来防止一些外部的信号直接输入到CPU的IO口,那样IO口就比直接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