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pnp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10-29):
如题,在proteus中仿真结果是输入输出完全一致,是电压跟随的作用么?这个电路是在线阵CCD模拟电压输出端口发现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我看像是整波的吧,信号波形的都变化了啊

网友A:
不对啊,你左边的模拟示波器上显示的信号图形是经过这个放大电路签好的信号情况还是?

网友B:
是电压跟随的作用么? 是的. 主要是可以提高信号的电流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