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DR3的MIG仿真数据

楼主(2013-10-29):
我在用VC707的开发板研究DDR3,现在通过SIM.DO仿真已经跑出来了,从仿真图我能看出它现在读写的是DDR3的地址,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我想让DDR3传输我写的数据,应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A:
多看看 ip 的user guide 那上面讲的非常详细

网友B:
生成MIG的时候有个docs文件夹,里面的UG388讲的很清楚,结合仿真图看更好。

楼主:
你好,我基础比较不好,docs文件里面的我都看了一遍,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不知道如何下手,是不是把traffic里面的程序改一改,把用户接口调用起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就是一个读写RAM的问题,有那么难么?

楼主:
你好,既然您感觉那么容易,可不可给发个改过的,能够用在工程里面的DDR3的MIG啊?(*^__^*) 嘻嘻……,我参考着学学 QQ 769823622

网友D(2014-02-25):
引用 网友C:
就是一个读写RAM的问题,有那么难么?

刚开始真的很难,不知道从何入手,mig核生成的端口中只用app端口就行了吗?那产生的其他端口ddr_dq等怎么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真的很难,不知道从何入手,mig核生成的端口中只用app端口就行了吗?那产生的其他端口ddr_dq等怎么 ...

DDR3难就从DDR2入手,DDR2难就从SDR开始,真正弄清楚一个别的也就知道怎么开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DR3难就从DDR2入手,DDR2难就从SDR开始,真正弄清楚一个别的也就知道怎么开始了 ...

我也想这样,但是师兄,我现在只能先从DDR3开始,因为时间太紧了,感觉很无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这样,但是师兄,我现在只能先从DDR3开始,因为时间太紧了,感觉很无力 ...

做一个MIG和你之间的交互接口,把你的数据传到MIG中,再通过它控制memory,思路是这样,具体实现看你的需求了,用什么样的接口,需不需要fifo做缓存,有没有跨时钟域传输的情况出现等等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MIG和你之间的交互接口,把你的数据传到MIG中,再通过它控制memory,思路是这样,具体实现看你的需 ...

好的,谢谢了,我在努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