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pi口扩展

楼主(2013-10-29):
用ARM11  S3C6410控制4个程控放大器,但现在s3c6410上只有两组SPI口,请问有什么好办法扩展一下吗?需要什么芯片?需要驱动程序吗?

网友A:
用普通IO模拟SPI的时序就可以了,普通的SPI接口时序很简单的,基本上就是先出一位数据,再出一个时间。可以看看51单片机模拟的SPI接口,类似的。

网友B:
一路SPI不是可以通过片选挂多路器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IO模拟SPI的时序就可以了,普通的SPI接口时序很简单的,基本上就是先出一位数据,再出一个时间。可以 ...

可不可以多个pga112共用一个arm的CS、sclk引脚,PGA112的DIN引脚用IO口模拟

网友A:
CS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