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回的高位和低位整合以后乘以0.0625就是十进制温度?

楼主(2013-10-29):
ds18b20读取数据的时候是一位一位读的,先读取低字节的数据,存放在tem1变量中,那么tem1应该是八位2进制数对吧,例如10010001,高字节读回来的是00000001,高字节经过左移8位在加上低字节就变成了0000000110010001,并将这个值赋给变量temm,那temm也是二进制的呀,怎么参与运算?这个16位二进制数乘以0.0625就有十进制??能进行不同进制之间的运算么?

网友A:
1/16=0.0625

楼主:
我想问的是
temm是二进制数,能直接跟十进制运算?
那算下来结果是二进制还是十进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
temm是二进制数,能直接跟十进制运算?
那算下来结果是二进制还是十进制? ...

还是回炉看书吧

网友B:
不知道你具体想弄清楚什么,很多问题数据手册应该能够找到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