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请教:关于射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3-10-29):
请高手指教:
    8位的数字信号,除了用单片机接收并通过串口提供给射频模块发射出去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芯片直接将8位的数字信号转为串口的形式提供给射频模块!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射频模块的输入要求,如果必须是标准串口模式的,那么用MCU是最简单、廉价的办法,用最简单的带串口的MCU即可,甚至可用最便宜的MCU模拟串口。如果射频模块不要求输入是标准串口模式,那么用一片并行输入、串行输出的移位寄存器配合一个时钟发生器即可,即完全用标准门电路搭建。不过鉴于现在MCU的价格很低,用门电路搭的成本仅比用最廉价的MCU稍稍便宜那么一点点而已,也就是两毛钱吧。

楼主:
了解了,谢谢!其实我打算用NRF24L01模块,它是串口通讯的,但是可以用单片机的普通端口通过软件模拟串口通信。

网友B:
路过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