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从51转战ARM的新鲜感

楼主(2013-10-29):
    以前只用过51单片机开发过一些小项目,参加过两次电子设计大赛,对AVR也比较熟悉了。但是对ARM从来没有接触过,听过也是从智能机CPU那里听来的。如今得到一本Kinetis书,书见到就仔细地阅读了前两章。作者在前面一直警告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学RTOS,还好我以前就是从51入门的,那里连RTOS是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无意中就跟着走了,弯路还没走多少。我以前也尝过Linux,在电脑上装过,用过。可是无用武之地,就一直放在我的电脑上面(我装的双系统)没鸟他了。但是对于linux基本操作还是了解了。后来慢慢地深入学习单片机,硬件,做一些小实物,感觉非常有意思,如今对嵌入式了解了之后就想着要学深一点了,ARM。
    书本在第一章讲的C语言和大部分硬件知识我还是非常熟悉了。在第二章,感觉ARM真是复杂,跟51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书上说的Thumb和Thumb2指令集是说的汇编吧。用C不能完全地应用ARM吗?如果只用C开发的话,对这些知识还有必要了解吗?
  还求老手请教。

网友A:
学了快1年了···也玩了不少arm了,虽然都是cortex系列的···一直都是用c开发的···当然没接触过像A8,arm11之类的

网友B:
我们老师说,汇编编的程序,可以准确的算出语句执行时间。C的话就计算的就不太准了。比如定时器,其实执行语句本身就会耗时,如果对时间精度较高,汇编更好。

网友C:
还是先学MCU的裸机,然后再看看ARM核构架内容。

网友D:
现在一般都用C,但是如果知道具体的arm汇编应用,只会让自己的代码如虎添翼,纯属个人意见,望大家指正。

网友E:
用汇编做大一点的项目的话   不太现实啊 !!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汇编做大一点的项目的话   不太现实啊 !!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神……

我也这么觉得,我都是用C语言写的。
之前51单片机有用汇编语言写过一些控制、通信的程序,感觉好累啊到后面自己都很容易忘记当时为啥那么操作了。
汇编语言看起来真心累,JMP来JMP去的,变量还要自己找个地方放。
唯一的好处感觉就是你可以根据汇编指令,直接计算出执行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这么觉得,我都是用C语言写的。
之前51单片机有用汇编语言写过一些控制、通信的程序,感觉好累啊到后 ...

对  搞延时什么的挺精确的!学汇编对与单片机内部的了解很有好处

网友G:
和LZ 一样的哦,感觉ARM 太强悍了,可也太复杂了,有点小怀念 51 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和LZ 一样的哦,感觉ARM 太强悍了,可也太复杂了,有点小怀念 51 了

51那会想要实现PWM输出必须用定时器自己程序做、很多通信口也是没有直接硬件集成的。
那会是属于一穷二白全靠自己软件实现,现在硬件集成了很多常用功能很方便啊。
可能是你刚开始使用ARM芯片,等熟悉了就会体会到如今芯片的操作较以前实在是简单了很多

网友I:
ARM分高、中、低三档,低端也不比51复杂多少。如果你一下子就到ARM9,ARM11,当然绝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