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赋值语句的疑问……

楼主(2013-10-29):
各位高手,请帮忙解决一个小问题!
最近看到I2C的主机协议里出现这样一个语句:
SDA=((dat<< i)&0x80)?1:0;
我想知道它与下面的语句有区别么?
SDA=((dat<< i)&0x80);
如果没有,那为什么要写成上面更复杂的形式?
谢谢!

楼主:
是因为SDA是bit型的,不能将byte型的数据赋给它么?
可是系统应该会进行强制类型转换的吧?
请帮帮小弟吧!

楼主:
没有人回答么?:'(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C51的bit型,那么两句话没有任何差异。
上面的那句通用性更好一些,换别的编译器也木啥问题,下面的对于Keil C51这个编译器来说更简洁合理。

网友B:
一个是显示赋值,一个是隐含类型转换,语句1更通用些,可读性好,移值性更好

网友C:
5楼确实是高手啊,概括的很精辟。个人觉得还是第一个好,可读性好。便于理解代码。

网友D:
下面的那句是错的。SDA只能接收0或1,如果按你的方法,且认为dat = 1(只是假设,其他任何数都可以); i = 0~7;第一次SDA = 0;第二次SDA = 0;。。。。第八次SDA = 0;本来 ((dat<< 7)&0x80) = 0x80 (i = 7的时候);但是SDA只接受最低位,还是零。所以这个数据没办法发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C51的bit型,那么两句话没有任何差异。
上面的那句通用性更好一些,换别的编译器也木啥问题, ...

谢谢!如果别的编译器有问题,是什么造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那句是错的。SDA只能接收0或1,如果按你的方法,且认为dat = 1(只是假设,其他任何数都可以); i = ...

可是我试过了,给某个I/O口赋值为0x80,输出是高电平没问题啊。这说明它不是取最低位的?

网友E:
SDA=((dat<< i)&0x80)?1:0;

相等于:
if( ((dat<< i)&0x80) )
{
   SDA =1;
}
else
{
   SDA =0;
}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A=((dat

谢谢,这个我知道啊。我的问题是,SDA=0x80 和 SDA=1 有区别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我知道啊。我的问题是,SDA=0x80 和 SDA=1 有区别么?

SDA 如果为单个IO口的话,即 SDA 为BOOL 型变量,只能为 0 或 1。这个时候 SDA=0x80 和 SDA=1 效果是一样的,最后的运行结果 SDA = 1。

网友D:
12楼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DA 如果为单个IO口的话,即 SDA 为BOOL 型变量,只能为 0 或 1。这个时候 SDA=0x80 和 SDA=1 效果是一样 ...

懂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