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擬IIC與直接用iic寄存器操作區別

楼主(2013-10-29):
請教各位大神一個問題:

單片機用IO口模擬IIC與直接用iic寄存器操作的區別是什麼呢?
不需要給IIC定義兩個IO口作為數據線,只需要初始化寄存器。

IO模擬IIC的速率只能通過延時,不精確

网友A:
模拟的速度要慢,硬件自带的当然速度要快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的速度要慢,硬件自带的当然速度要快咯。

谢谢  还有其他区别么 除了速率意外

网友B:
能不用模拟的尽量不用模拟,它对程序的实时性影响很大

网友C:
只要时序、占空比正确,信号频率在适当的范围内就一定可以正常操作,否则,检查程序哪里不够合适。如果有存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对改进代码有直观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用模拟的尽量不用模拟,它对程序的实时性影响很大

對實時性影響很大?這個不太理解
是的 現在單片機都不是以前的老 基本都帶II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时序、占空比正确,信号频率在适当的范围内就一定可以正常操作,否则,检查程序哪里不够合适。如果有存 ...

是的 感覺模擬IIC 程序容易出錯  幸虧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