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的射频卡问题

楼主(2013-10-29):
各位大神,我目前做一个射频卡的相关项目,所用的是CC430的内嵌CC1101的芯片。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多人同时发送数据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能够实现不漏接收呢?或者说发送的方式要如何才能不会造成拥堵的情况呢?

网友A:
无线通讯也有一些通讯协议的,楼主采用的什么协议

网友B:
这个首先得保证信号非常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通讯也有一些通讯协议的,楼主采用的什么协议

433MHz的无线传感网,协议?这个CC430不就是普通的射频网络通信么?我还真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首先得保证信号非常好的吧

惆怅啊,信号问题如果不考虑的话,有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