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编写 ARM 的流水灯程序提示不能打开config.h

楼主(2013-10-29):
使用NXP公司的LPC2138,用KEIL编写的程序如下,可是不能运行  提示不能打开config.h  我刚开始接触ARM编程,具体问题不知道出在什么地方    望高人指点   感激不尽
#include<config.h>
void delayns(uint32 dly)
{
        uint i;
        for(;dly>0;dly--)
                  for(i=0;i<50000;i++);
}

const uint32 LED_TBL[]={
0x00,0xff,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
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
0x81,0x42,0x24,0x18,0x18,0x24,0x42,0x81,
...

int main(void)
{
        uint8 i;
        PINSEL0=0x00000000;
        IO0CLR=0x000000ff;
        while(1)
        {
        for(i=0;i<42;i++)
        {
                IO0SET=~((LED_TBL[i]));
                delayns(3);
                IO0CLR=((LED_TBL[i]));
                delayns(3);
        }
        }
}

网友A:
找一下config.h有没在路径下,没有可换成其它的头文件,最好在Keil里是否有2138的实例,看看里面是包含哪个头文件的

网友B:
项目中搜索,KEIL下搜索

建议COPY官方例程,再修改

网友C:
在keil  里面

alt+F7
option for.....
c/c++ include path里面设置

网友D:
头文件位置不对吧

网友(2015-01-27):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