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系统管理] 三菱Q02HCPU的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3-10-29):
我用GPPW软件读取三菱的Q02HCPU型号PLC程序时,读出来是空的,软元件内存全部是0,读取时我把内存、程序那些选项都打勾了,全部是选上了啊,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还有这PLC没有程序盒跟卡之类的,因为程序比较小。这PLC如果电池没电了应该只会丢失软元件内存的数据吧,程序应该不会丢失吧?难道我读取程序的方法不对?请教高手解决下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防读保护了呢

楼主:
不知道版主说的防读保护是什么?希望版主给讲解下,如果是防读保护怎么取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