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定义unsigned int为何最多只有16位数据?

楼主(2013-10-29):
我的timeout明明定义为unsigneed int,并且赋值了0xffffffff,为何只有0xffff呢?
是不是说STM8的数据处理能力是8位,而位宽只有16位?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本来不就是16位么?
在很久很久以前,C语言才出现的时候,计算机的字宽是16位,int于是也就是16位.
后来出现了32位机的时候,int才有32位宽.不过在8位和16位的CPU上,int还是16位.

网友A:
咦~~~~它居然是u32,要是从这个名字来看它似乎是32位宽才对.
不过如果你的u32是从unsigned int经过typedef来的,那它还是16位.
试试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看看?

网友B:
这是编译器的问题,如果编译器将int认为16位,那么在这个编译环境中就是16位,
如:Keil C和IAR中int都是16位,但在VC或delphi中int就是32位的了!
要想用32位,就用long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它居然是u32,要是从这个名字来看它似乎是32位宽才对.
不过如果你的u32是从unsigned int经过typedef来 ...

我试了下还是不行,是我哪里写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编译器的问题,如果编译器将int认为16位,那么在这个编译环境中就是16位,
如:Keil C和IAR中int都是16 ...

还是不行····

楼主:
我试了unsigned long int\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long都不行,看来最多只能到16位了

网友C:
unsigned long  int 都是16位的?不肯能吧。 一般short int 至少是16位,int 看编译环境,long int 至少32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long  int 都是16位的?不肯能吧。 一般short int 至少是16位,int 看编译环境,long int 至少32 ...

我的编译环境是IAR FOR STM8。不知道是编译器问题还是STM8本身只能16位位宽

网友A:
unsigned long没有问题,
你那个unavailable是编译器优化掉了...

网友A:
或者是变量结束了生命期,在运行到timeout2--这一行之前,应该能看到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long没有问题,

你那个unavailable是编译器优化掉了...

你用的编译器是什么?我用的是IAR FOR STM8

网友A:
我也是IAR FOR STM8----1.40.1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IAR FOR STM8----1.40.1好像....

我的是1.30的

网友A:
1.30也不会连long都不支持吧.....

网友A:
你在你的timeout2--那里放个断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你的timeout2--那里放个断点看看......

看来是IAR把用完的局部变量就优化掉了。IAR真牛X···

网友A:
这种优化很常见.......现在差不多所有编译都会这么做.
而已这很可能BEBUGGER的行为----在这一句之后,timeout2已经结束了它的生命期,为它分配的存储已经无效,DEBUGGER会给出"unavailable"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优化很常见.......现在差不多所有编译都会这么做.
而已这很可能BEBUGGER的行为----在这一句之后,timeou ...

嗯,明白了,谢谢你们的回答,非常感谢

网友D:
最好定义为全局变量然后观察,不然,有可能被优化掉了,什么也看不到;
int型通常就是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定义为全局变量然后观察,不然,有可能被优化掉了,什么也看不到;
int型通常就是16位; ...

定义全局占用内存,还是不去看的好,可以用就行

网友E:
我非常不理解楼主所谓的“位宽”是什么意思。难道单片机或者在计算系统中每个计算都要一次完成吗?你看看生成的汇编,32位运算,甚至64位运算都能完成,只不过是用一系列的8位运算组合完成而已。我们从小都只学了九九乘法表,是不是我们就只会10以内的数相乘了呢?看来楼主还要加把油啊,有些更接近本质的东西需要你去发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非常不理解楼主所谓的“位宽”是什么意思。难道单片机或者在计算系统中每个计算都要一次完成吗?你看看生 ...

我以为是STM8一次处理能力是8位,最大处理能力是16位。以前汇编没学好,原理不是太了解。

网友F:
8位机的 int 就是16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