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3是否支持F2812的simulator?

楼主(2013-10-29):
RT。
在ccxml的basic选项Texas Instruments Simulator中找不到2812。是否CCSv5.3不再支持F2812软件仿真??

网友A:
这个从上往下应该是支持的  你在看看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856-1-1.html

网友B:
肯定可以,不支持的话就要安装带2812的插件什么的,更新以下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但需要注意两个问题:驱动必须安装在相对应的文件夹内,2.安装完成后必需配置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