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用BF609的SPORT读取AD7606的Bug解决方法

楼主(2013-10-29):
1.硬件框图:

Bug:通过SPORT读取的数据有怪点,怪点的值为正常值的2倍,且两个怪点的距离为20个点;如图(正常应该是平滑的正弦波) :

可以排除AD7606本身输出数据不正确的原因,将bug锁定在SPORT读的问题,或者说是SPORT读数据的时序问题;
设定7606的量程为5V,第一通道的输入数据为5V,那么AD7606的理论输出值应该是0x7FFF;
用示波器抓取实际波形如图:

从时序上看,实际波形与理论输出值是相符合的,为0x7FFF;但这只能说明这次抓波没有找到怪点;

尝试修改SPORT CLK,FS的配置(只有这两个地方会产生时序问题),发现:
驱动中配置CLK,FS如下:

这样的配置对应的波形输出如下:

就像图片里添加的文字所说,这种配置让读到的所有数据左移了一位,从而造成读取值翻倍;
但这种配置不会出现怪点!
为了避免无解的怪点,我采用了这种配置,因为读取值左移了一位,需要右移一位,不足之处在于:造成了1位误差,相当于16位的ADC,只有15位是有效的。当量程为+-5V时,这个误差是LSB=152uV;当量程为+-10V时,这个误差是LSB=304uV;
PS:对这种高精度的ADC来说,模拟电源的要求很高,电源纹波>152uV,以上的误差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两种现象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软件配置-->输出波形不同-->读取数据不对-->实际结果不同
可以用截图表示出来,第一种情况
1.软件配置:

2.输出波形:

3.发现跳点:

4.打印结果:

第二种情况:

OK,既然所以结果都是那两处配置引起,不妨再试另外两种组合。
组合三:

结果与以上第二种情况一样

组合四:

输出值不正确,而且是不确定的;

在本项目中,两个地方用的了SPORT来产生SPI的时序,都出现了问题,而且很难解决;
对于ADI的SPORT来说,他不是全能的串口,在BF609的手册Page1627第一句就有说,SPORT不兼容SPI;
以此,谨记!

网友A:
这里据统计98%的人用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