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BOOST电路可以达到的占空比为多少?

楼主(2013-10-29):
我需要用BOOST电路将输入18V升压到120V,可是实际中发现,升压到60V以后就有点困难了,此时电感发热。请问,应用BOOST电路,一般最大的占空比为多少?或者,对于这样的升压变换,我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A:
您好,以您的参数计算占空比需要做到0.85才能实现120V的输出,实现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网友B:
标准的十五字,我回复你了,你好意思不回复吗?

网友C:
DC12V升到120V   这个比较难   楼主   这个难度比较大

网友D:
一般占空比在0.5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