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通俗解释???

楼主(2013-10-29):
求通俗解释???时钟分频因子?????

网友A:
根据这个因子去计算分频的,从而最终算出系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这个因子去计算分频的,从而最终算出系统频率

不好意思,还是不明白!

网友B:
认识那几个变量代表的意思不?t(DTS),t(ck_int)知道么?
知道了的话,就是告诉你,如果这个寄存器的9:8两位设置成00b的话,则t(DTS)=t(ck_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识那几个变量代表的意思不?t(DTS),t(ck_int)知道么?
知道了的话,就是告诉你,如果这个寄存器的9:8两位 ...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