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为什么放大倍数大了会引起电路振荡

楼主(2013-10-29):
(图片)

楼主:
为什么R3取值的时候一般为R1||R2

网友A:
本身的电容电阻的就组成了一个RC振动电路的啊

网友B:
应该是一些分布参数类的支路满足正反馈条件, 如果增益大了, 就容易满足 反馈*增益 >1 的振荡条件吧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不过最基本的原因还是跟所接的电阻电容有关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些分布参数类的支路满足正反馈条件, 如果增益大了, 就容易满足 反馈*增益 >1 的振荡条件吧 ...

恩恩,我再去找些相关资料,深入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的,不过最基本的原因还是跟所接的电阻电容有关系的吧

:)

网友D:
我感觉主要是放大倍数大了  电路会产生自激震荡  导致电路不稳定

网友E:
组成震荡回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R3取值的时候一般为R1||R2

为了阻抗匹配

网友G:
阻抗匹配   运放在处理信号时  经常需要考虑这个因素  楼主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