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csp电路问题

楼主(2013-10-29):
如上面的电路,+5V应该是电路板上的,VDD应该是编程器提供的,也是5V,这两个5V直接连在一起不会有问题吗?另外,下面6,7脚两个电阻要多大呢?

网友A:
看不到图片

楼主:
奇怪啊,我自己能看见,我再发一遍吧

网友A:
1、 6、7脚的电阻只是个示意,对阻值没有严格要求,一般几十欧姆以上都可以
2、 那个+5V也是一个示意,ICD3等编程器是否输出+5V给芯片供电,是根据你在MPLAB中设置决定的,如果你的目标板外接了+5V,则编程器就不能再输出+5V,从来没有人说过:编程器一定会输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