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 3.4的固件库初次使用时候哪些地方要修改?

楼主(2013-10-29):
如题,刚开始学STM32,按照例程里面写的,发现很多编译不过,是不是库里面有地方要改,比如选择高密度的,还有时钟频率要改吗?谢谢!

网友A:
使用官方模版,学习官方例程,没什么要改的。
别用些乱七八糟的野路子工程和脑残开发板例程 over

网友B:
通常情况下, 库是不需要修改的, 也不建议对库进行修改.
如果库里的函数不满足你的要求, 可以考虑基于库函数的修改版函数, 放在你自己的工程文件里.

网友C:
stm32f10x_conf.h文件里相关行要去掉注释

网友D:
应该不用改的吧!设置一下kei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