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啊!一款似新似旧的单片机!怎么办吧?

楼主(2013-10-29):
(无正文)

网友A:
你应该提出具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提出具体的问题。

教程,仿真。
编程器等,具体使用什么工具。

网友A:
该芯片就是一款51,去看任何51的教程都可以,但务必仔细阅读器件手册。仿真可以用任何51仿真器,编程器有原厂的,有些第三方的编程器也支持,官网上有相关信息。

网友B:
没记错是华邦的吧,找代理商支持啊。我记得华邦单片机已经洗白了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就是一款51,去看任何51的教程都可以,但务必仔细阅读器件手册。仿真可以用任何51仿真器,编程器有原 ...

主要不太懂,PWM口,AD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不太懂,PWM口,AD口

这些问题去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如果不能理解器件手册的术语含义,先去找本教材或什么参考书之类的补补,切勿囫囵吞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问题去仔细阅读器件手册,如果不能理解器件手册的术语含义,先去找本教材或什么参考书之类的补补,切 ...

是的,我也想系统的学习,但是看什么书呢?或者视频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想系统的学习,但是看什么书呢?或者视频也行。

根据你的兴趣和目前的基础选择吧,51的书实在是太多了,至于那本好,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一般北航出版社出的51方面的书好的比例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