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使用三极管搭建一个电压比较器,可以分辨0.2V的压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0-30):
差动放大器即可

网友B:
版主说得很清楚了哈,我上个图,给楼主参考参考

楼主(点评):
我用这个电路去仿真了下,发现不能用,压差不到1v的样子~

网友C:
思路:放大器+正反馈

网友:
用运放多好,  又不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不使用运放和比较器的。

4L的高手,“思路:放大器+正反馈”,可以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D:
下个比较器的 内部图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集成比较器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集成比较器的话还是比较复杂的。

怎么搭,出来的电路都比比较器复杂。

网友G:
用运放吧

网友B:
楼主的三极管基级电阻值取的多大 仿真图贴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