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程序

楼主(2013-10-29):
哪位大侠个谁用过PIC12F675芯片,给我个程序范例最好是ADC的,谢谢了,我现在做个项目,用的是PIC12F675芯片,以前没用过这个芯片,感觉有点吃力,哪位大侠给个范例程序即可。

网友A:
unsigned int ReadADC(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int value;

           //read the ADCH will permet updata
        ADCON0 = 0x81;                                //Right justified,and enable the ADC
          ADCON1 = 0x50;                                 //set the ADC clock to 1/8 FOSC
        ADCON0|= (channel<<2);                  //Switch to the select adc channel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GO_DONE=1;
        NOP();
    NOP();
        while(GO_DONE);                          //wait for ADC complete
    NOP();
        value=ADRESH;                                //Only work on 8bit mode
        value<<=8;
    value+=ADRESL;                                 //Disable the adc and  clear the ADCIF(write 1 to ADCIF)

        return value;

}

网友B(2014-04-08):
学习了...18个NOP();

网友A:
NOP();是有点多,主要 是为了采样,也没有测过多少合适,好在我的程序很小,就加了个18掌,...

网友B:
这个可以有,做个延迟,正常.哈哈.12C的,喜欢直接汇编,简单清晰.

网友C:
汇编,,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