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麻烦帮我分析下图中画圈部分的电路

楼主(2013-10-29):
SYN500R是ASK接收芯片,图示是datasheet里面的433M的应用电路.由于以前没做过射频电路,很多问题都不太懂
我想请教2个问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图中我画红圈天线那部分的电路该怎么分析?

2:现在我的遥控器那边是315M的,我该怎么改参数,思路是怎样,433改为电容该改大还是改小,电感是改大或者改小?

网友A:
具体分析去找LC滤波器的教程、课件之类的看看。改为315MHz的话,需要适当加大电感和电容值,仅加大C3也可以,因为433MHz的低通肯定不会影响315MHz,反之则不行。加滤波是为了抑制带外信号,在要求不高时可以简化甚至省略。

网友B:
并联谐振+高通滤波。

网友C:
这个天线估计你是设计的PCB天线,这几个参数是匹配天线到芯片输入的。你应该这样做:
1、做好板,设计天线时,尽量设计到接近理论天线值。
2、用网分测量出天线的阻抗。
3、查阅SYN500R的数据手册,其ANT的输入阻抗,或是用网分热态测量。
4、根据两个阻抗值,使用Smith图选择适当参数,将其他匹配。

匹配时,可以从天线往芯片,也可以从芯片往天线。
匹配时,可能L1不于是电感,可能会变成电容,也可能L1不需要(这里L1还可以表示成其他它几个器件),要看具体匹配情况。
Smith上画线时,路径尽量短,尽量保证各个参数跨距相似,以保证匹配带宽最大。

网友D(2016-08-14):
晶振 必须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