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PSOC3如何实现16倍频!!!

楼主(2013-10-30):
各位大神,我才接触PSOC,就一小菜。
最近老板让搞psoc倍频,要达到16倍频,小弟在网上找到三个方法,一个是采用D触发器实现倍频,一个是双D触发器实现倍频的方法,再4个级联,从而达到16倍频。一个是外接模拟电阻电容,实现2倍频,再将4个2倍频级联达到16倍频。(图分别如下)

第一个图,放在psoc里,完全没有效果,输入的是40khz方波,输出的还是40khz。

第二个图采用双D触发器在psoc里有效果,但是2-4倍频还行,再多倍数时,波形开始不稳定。而且我的输入频率范围是不固定的,是38khz-42khz。A端输入频率和CLK频率必须是4倍的关系。当A端频率变化时,clk不是A端频率的4倍时,输出端D的频率就不稳定了。所以这个方法也被否定了。

第一个模拟电路图形,这个通过外接电容电阻,也是2倍频时,有波形,但是波形有抖动,我也不知怎么消抖。而且级联后,误差加大,到8倍频时,直接没波形。

求各位大神给我指导指导,如何用PSOC3实现倍频。我的要求是输入频率为38k-40khz的可变方波,输出640khz的方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样倍频不行的,输入信号不是严格的50%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倍频不行的,输入信号不是严格的50%占空比

那如果输入信号做到50%的占空比呢?
如何用PSOC实现变频?

网友A:
也不行的,一次倍频后就不是50%了。
16倍频,用PLL吧。

网友B:
对呀,PLL倍频不就行了……

楼主(2013-12-23):
引用 网友B:
对呀,PLL倍频不就行了……

请问大神,PLL是什么?能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PLL是什么?能讲的详细点吗?

PLL就是系统时钟内部的一个倍频啊,现在的MCU大部分都有PLL倍频。

网友C:
PLL-锁相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