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要求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2013-10-30):
6路电磁阀控制输出,12V/24V/48V  3种,脉宽0-4000Us,频率0-70Hz,提升20A,保持10A;

网友A:
进来看看,不懂这些知识,不知道用单片机的PWM控制可不可以实现,笙泉的很多款型号都带有PW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来看看,不懂这些知识,不知道用单片机的PWM控制可不可以实现,笙泉的很多款型号都带有PWM的 ...

嗯前面的可以用PSOC的PWM实现,但是后面的电流的要求呢?怎么办呢?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别沉啊。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楼主:
帮帮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