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保护这样设计行吧?

楼主(2013-10-30):
1, P20是高电平,Q1导通.Q2关断.
2, P20是低电平,Q1截止,Q2导通.当J1短路时,R2,把Q1的B极拉高使Q1导通,从而让Q2关断
3, 当接上负载后,P20置低电平可以让Q1截止吗?
谢谢!!

网友A:
不能.
当接上负载后,P20置低, 由于 R2  的作用, Q1不会截止

网友B:
如果Q2已经导通,再短路,无法保护

或Q2导通不全,导致Q1导通,Q2截止,Q1更加导通

结论: 不行

楼主:
啊!.那应该怎样.设计?谢谢!!

楼主:
我把R1改小些,让它可以控制Q1的B极变低,可不可行?

网友C:
改成限流电路或加个自恢复保险比较简单。

网友D:
当J1短路时,24V的电压不就直接经过24.7K的电阻串接到P20口了?什么样的单片机端口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而不烧芯片?

网友E:
楼上:8050基极限压到0.7V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上:8050基极限压到0.7V了

哦,眼拙了!多谢指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啊!.那应该怎样.设计?谢谢!!

baidu   短路保护

网友G:
哈!…取样点没采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