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2103高端波形怎么这样的

楼主(2013-10-30):
万能的坛啊。有高手么。芯片互补输出信号给2103,高端是高有效,低端是低有效,所以最终两个信号到2103的时候应该是一样的(不算死区时间)。结果2103的输出,低端没问题。高端怎么变这样了。
信号1是芯片输给2103HIN脚的波形,信号2是2103HO的波形。求高手分析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MOS没焊是吧?

楼主:
真冷清。问题是解决了。原来用的UTC的MOS管换了仙童的就好了。都是5N60。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A:
原来那个UTC的MOS坏了吧?

楼主:
好的。新的焊上去的

网友B:
不是坏的?是因为芯片不是公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