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过程中有这么一个疑问,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10-30):
pic, pi, se, ST, tc
  •                 case 2:{
  •                         if(PORTC & 0b01111110 == 0b01111110){  //按键被释放状态改变
  •                                 key_state = 0;
  •                         }
  •                         break;
  •                 }

                  case 2:{
                        key_tmp = PORTC & 0b01111110;
                        if(key_tmp == 0b01111110){       //按键被释放状态转移
                                key_state = 0;
                        }
                        break;
                 }

按键扫描的程序,这两个执行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呢,不就是一个直接读端口就判断,另个一
是先读出来暂存一下再判断,怎么会有差别。用的是PIC16F690  PICC的编译器。

网友A:
在不同的状态判断按键而已,然后转入新的状态而已

网友B:
要考虑按键的颤抖

网友C:
也可硬件防抖啊

网友D:
加个括号:
if ((PORTC & 0b01111110) == 0b01111110){  //按键被释放状态改变

& 的优先级比 == 的优先级低,你的写法相当于:
if(PORTC & (0b01111110 == 0b01111110)){  //按键被释放状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个括号:
if ((PORTC & 0b01111110) == 0b01111110){  //按键被释放状态改变

谢谢 你说的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个括号:
if ((PORTC & 0b01111110) == 0b01111110){  //按键被释放状态改变

不对吧。&是放在括号里的,括号的优先级可是最高的。

网友F:
优先级呀

网友G:
应该是一样的,难道你的PORTC 的值不一样?

网友H:
吃过优先级苦的飘过,现在桌面上就贴了张优先级表,哈哈。找这种BUG会搞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吃过优先级苦的飘过,现在桌面上就贴了张优先级表,哈哈。找这种BUG会搞死人的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