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的AD采集问题

楼主(2013-10-30):
(无正文)

网友A:
stm32单片机耐压好像可以到5V,但是3.3V以上数据你采到的肯定都是ffff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单片机耐压好像可以到5V,但是3.3V以上数据你采到的肯定都是ffff啊

嗯嗯,有什么办法吗?前置信号放大了的,主要是要这两路电压的差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有什么办法吗?前置信号放大了的,主要是要这两路电压的差值

呵呵,将信号衰减到AD可以识别范围内采集啊,加一个运放放大1/2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将信号衰减到AD可以识别范围内采集啊,加一个运放放大1/2就好了啊

谢谢啦,那之前把它放大是为啥啊

网友B:
采样的电压不要超过 单片机 ADC的基准电压,最好用两个电阻把信号分压(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的电压不要超过 单片机 ADC的基准电压,最好用两个电阻把信号分压(1/2)。 ...

嗯,是用电阻直接分压好还是用放大器做衰减好些啊,好像用放大器衰减阻值不太好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用电阻直接分压好还是用放大器做衰减好些啊,好像用放大器衰减阻值不太好选 ...

用电阻分压比较省成本,我们很多产品都是直接用电阻分压的,电阻最好选择精度为正负1%的。

网友C:
直接把前端的放大电路的增益搞低一些。
以前设计的是给5V ADC的。

网友D:
用电阻分压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把前端的放大电路的增益搞低一些。
以前设计的是给5V ADC的。

之前这个信号用了电压转换成频率后再给MCU的

网友E:
  用1M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1M的电阻

直接用两个1M的电阻串联分压吗?电阻的大小有什么规定吗?谢谢!

网友F:
分压一下吧。

网友G:
直接电阻分压就好了,用运放得用四个电阻,2个电阻引起的误差,比4个电阻引起的误差少了一倍...

网友H:
:L楼主不会是在做温度采样吧。。电压转频率进MCU是好长时间以前的东西了。。

网友I:
调理一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电阻分压就好了,用运放得用四个电阻,2个电阻引起的误差,比4个电阻引起的误差少了一倍... ...

嗯,用运放四个电阻有一个是0.5欧吧,误差把两路的标准差值又给差远了: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会是在做温度采样吧。。电压转频率进MCU是好长时间以前的东西了。。 ...

不是,不过确实是古董级的东西。。

楼主:
额,不能结贴?提示给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