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定压输入隔离非稳压

楼主(2013-10-30):
请问隔离型稳压电源,输入输出的负极之间串入一25欧电阻,,隔离还有没有效果???

网友A:
串电容还能理解,串电阻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容还能理解,串电阻干嘛?

不是我想串,我的饿是PLC跟单片机通讯,而PLC输入输出地线之间是接了25欧电阻的,我要想成贿赂就得共地所以就有了串电阻,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隔离(还是隔离已经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我想串,我的饿是PLC跟单片机通讯,而PLC输入输出地线之间是接了25欧电阻的,我要想成贿赂就得共地所 ...

你画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B:
贿赂就得共地

网友C:
上周买过一个样品做测试设备地线隔离,叫DC-DC隔离模块,能把5V、GND完全隔离,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十块钱左右,样子像个PCB上的小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周买过一个样品做测试设备地线隔离,叫DC-DC隔离模块,能把5V、GND完全隔离,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十块 ...

谢谢推荐,我有这些模块: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