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熟悉unicode 和 gbk的大神请进

楼主(2013-10-30):
目前在用STM8做240128液晶显示部分的程序,stm8通过CAN接收到unicode汉字编码,并将接收到的unicode转化为对应汉字的点阵数据并显示在240128上,目前了解到的方法是接收到unicode转化为汉字,再将汉字通过查表的方式调用HZK16字库显示在240128,可是具体怎么实现还是没谱,特别是unicode转换为汉字,对应汉字后又要怎样处理,求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如果有空间,就弄个全的转换表,共128KBX2
如果要省空间就只要936的,参考FATFS那样。

嗯,这里只要 unicode转gbk的,可以省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空间,就弄个全的转换表,共128KBX2
如果要省空间就只要936的,参考FATFS那样。

全的转换表什么意思啊?貌似没有 unicode 编码到HZK码的转换。有具体的实现方法吗?指导下,期待····

楼主:
编码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编码数据太多,难道真的要用flash  芯片,如果要用的话文件怎么烧写进去啊,不会要用串口传输进单片机然后再SPI·····

网友B(2014-02-23):
直接用unicode 字库不就ok了, 并且便于后续扩展.

网友C:
很多MP3 DIY项目中都有用到:  HZ16字库文件,GBK->UNICODE对应文件  UNICODE-->GBK对应文件。         放在SD卡中
网上DOWN一个MP3项目,就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