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BOOST电感响

楼主:
电感用的是带屏蔽外壳的功率电感,电流小的时候听不到电感响,电流增大时,电感开始发出“吱吱“的响。

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电流增大时,电压还是输出-5V。

网友A(2013-10-30):
这个芯片好

网友B:
电感发出吱吱响的声音可能是电路工作状态不正常,有可能是占空比的原因,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C:
电感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发出吱吱响的声音可能是电路工作状态不正常,有可能是占空比的原因,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

占空比的原因?不太明白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感饱和了?

电感肯定没饱和,电流到了0.5A的时候就开始响,电流到了1.6A的时候电压还是 -4.9V 说明电感肯定没饱和

网友D:
挂一下波形,看正常不

网友E:
环路不稳定导致!有两个原因:1.采样不准,2.环路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占空比的原因?不太明白 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我上次遇到的就是开关频率不正确引起电感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挂一下波形,看正常不

这波形图片上传不了额  有什么办法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波形图片上传不了额  有什么办法啊

波形不正常 一般纹波围绕输出电压上下波动 电流大了后 输出电压成了正弦波 纹波围绕正弦波上下波动

网友F:
电感磁性材料因为颗粒间的缝隙导致材料在涡流的作用下震动,震动频率刚好在人耳听觉范围内,一般电感加环氧树脂来避免。大概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波形图片上传不了额  有什么办法啊

添加附件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 误差放大器的电路设计有错误 R34 C39去掉 R37换一个几千欧电阻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