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EMC测试小总结

楼主(2013-10-30):
1:对于EMC三措施,屏蔽,接地和滤波,首要是接地.屏蔽往往也需要接地良好下的搭接才能屏蔽.滤波也基于良好接地;
2:一般来说,磁环是最后考虑的问题.对于高频, 金属屏蔽和接地往往是有效的.对于低频,要选择磁导率高的磁环;
3:电源树,接地图, 时钟树一定要先画好, 可以帮忙定位很多问题;
4:定位问题, 一般是先做减法,再做加法.拔线缆和去电源往往是很常见的好用方法.在RE中,一个成熟的接地良好的线性电源可以帮助定位很多的问题;

楼主:
5:近场探头是RE神器, 对于RE定位非常有效.另外他可以有效探测到接地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A:
总结的很好,磁环在高频滤波中比较常见

网友B:
做项目和产品要多总结

网友A:
总结才能进步……

网友C:
两位斑竹对“总结”总结的很好。